联想M3A760M V:1.01不显示

楼主(2013-11-20):
一块型号为M3A760M V:1.01的联想主板,台式的,跑36,60,B7,00,无显示,电压正常,有时钟,复位,BIOS刷过,打PCI-E阻值正常,DDR阻值正常,CPU到北桥总线阻值正常,北桥到南桥总线正常,南北桥加焊了,维修过程中,我把内存拿掉,会报警,插内存有显示,就在一次,之后开过很多次也没显示!!这会是什么问题??桥??32.768我换过了,没用!!

网友:
内存负载 供电多少V。内存旁边排阻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