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有块主板用U盘启动GHOST系统用时很长

楼主(2013-11-20):
有块主板用U盘启动GHOST系统用时很长,反应时间也可长,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主板是海尔轰天炮,(精英G31T-M5)的板,有朋友能帮帮解决下吗?

网友:
测试下硬盘有坏道吗。

网友:
要么就BIOS狸设置下USB是1.0 还是2.0  3.0的!

网友:
有开启USB高速模式吗?

网友:
问题不够明白啊~~~~~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应该跟主板的关系不大,你的主板是什么型号

网友:
金士顿的U盘,在别的电脑上U盘启动很快。主板是(精英G31T-M5)。电脑是海尔轰天炮。郁闷中。。

网友:
硬盘坏了 硬改

网友:
一般都是硬盘损坏影响了u盘,把硬盘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