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触发后只跑75代码无显示的原因

楼主(2013-11-20):
一M4N78板子,通电不显,触发后代码就只显75,从CPU,内存,桥,总线,PCIE,PCI电压通盘检测都正常,然后触发继续查PCI-A14(3.3V)/15(低电平复位信号也有),B16总线时钟有1.6电压,写BIOS,换BIOS,一样故障,接着换IO(8712F-S),还是跑75,做桥BGA一样、没思路了,高手支招。

网友:
查查接口电路

网友(2014-06-24):
查下几个USB的几个阻值

网友:
换桥试试吧。

网友:
是直接75还是跑到75的。要是是跑到75,你可以去看看VGA上的13、14口有没有电压。没有的话可以跑跑线。

网友:
打横宽信号的对地阻值,一半是一样的,不一样的话就拆桥跟门电路,一般加个显卡就好了,又不要你出钱,是不是楼主

网友:
首先加一个显卡  试试 如果确定是主板 检查PCI-E  的A13 A14 有无0.4时钟 然后刷BIOS 打耦合电容阻值

网友:
刷BIOS    或者加个显卡试试

网友:
集成显卡坏了 我碰到过!

网友:
这问没遇到到 楼主修好的说声啊 哪的问题

网友:
75的下个代码是7F就要亮机了 !

网友:
直接75是不跑吗

网友:
直接75是不跑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