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hk5 求解

楼主(2013-11-20):
今天收到   长城m9whk5   的显示器  加电 指示灯不亮   测试了3.3V  有电  开关不好   换了   指示灯还是不亮   驱动板换了  还是不亮    而且过了一会电源指示亮就亮了   还正常了   开是把电源扒了   在插上 指示灯还是不亮  没显示   要过一会儿   大概2分钟左右  指示灯就亮了  求解

网友:
驱动板都能换了那就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把输出12V 5V电容全换了 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你,开关管坏了   我修过一个明基显示器故障就是和你的一模一样,换了开关管就好了

你真厉害  开关管要是坏了怎么还有电压输出

网友:
测电容啊。

网友:
进来学习的,等高手

开机时钟复位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厉害  开关管要是坏了怎么还有电压输出

兄弟你修了多少K的LCD  比我螺丝还多  那你要修W 的LCD  才有可能和我的螺丝一样多 、按一个LCD  4 颗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能这样  有事没事就换电容

修长城显示器少说也有几百台了   碰到过这种问题 换了电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