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笔记本4736g

楼主(2013-11-20):
以前是老爱掉电,后来买了6个330的电容把cpu后面的大电容换掉  ,是不掉电了,但屏不显了,头痛哦

网友:
本人没修过本本,不过提点外行意见。
机器是否启动了?
外接显示器看下?
是否屏线没插好?

网友:
呵呵大电容没必要拆的,拆不好就麻烦了,加在CPU边上就可以了

网友:
NEC大电容低下的过线孔需要注意呀

网友(2014-01-07):
我的电流到0.3就掉电。是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