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跑00问题

楼主(2013-11-20):
大家遇到所有供电正常 有时钟 复位就是不跑码的板子 是怎么修的!一起讨论下
求助

网友:
故障有好多种呢 比如说PCB氧化 AMD的北桥坏 INTEL的南桥坏 都会出现这种故障 如果你有什么板子没修好 可以把故障个图发上来我们我们一起讨论

网友:
这种不好修,一般我都先刷BIOS

网友:
很正常的了,,,,

网友:
告诉你,可能就是CPU坏了,你先换一个CPU,也许就OK了。

网友:
这个还是按时序修吧,供电 时钟 复位 慢慢查。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各大总线刷BIOS拆外设 换板 换人 实在不行就回家种地 哈哈

网友:
刷BIOS,做南北桥

网友:
刷BIOS,查主芯片工作条件,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有时板子电池没电了也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