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0gm-s41

楼主(2013-11-20):
故障  VGA不显示   外接显卡可以   1.2.3脚对地址一致  正常    行场信号5V   而相连的电阻却是34欧    不正常吧   小弟认为 行场信号两个脚需要的是5V高电平 而不是5V高电压      对不对啊   大师傅们

网友:
HV一般有个几百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