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几个信号问题

楼主(2013-11-20):
广达 HM65 的板
ADIN#     CLKRUN#   PLL_ODVR_EN  D/C# 这4个信号分别具体是什么含义?另外主板要正常运行时这4个信号分别是高还是低电平??

网友:
还望高手们指教

网友:
石沉大海了哦!!

网友(2014-11-13):
乱猜一通:ADIN#适配器接入,低电平时代表接入合格;CLKRUN#时钟运行,下拉动作代表允许送各路时钟;PLL_ODVR_EN锁相环芯片稳压器使能;D/C#适配器供电与电池供电切换,高时代表适配器供电,低时电池供电

网友:
弄错了,D/C#不是切换供电,是电池未接入和电池接入的指示信号,高代表未接入,低代表接入

网友:
彻底乱了,D/C#和BL/C#是合用的,共同指示电池的接入和供电切换

网友:
等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