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1迅维直营店 就开始发CF320BGA 了 发到了今天 明天重发 真心不知道质量怎么样啦

楼主(2013-11-20):
第一次发来机器坏的 下面温度猛涨   说对发   我16号发过去的今天那边收到了  他那边帮我发的  天天问他要单号 给不出  说的是16号帮我发了 直到今天说机器物流那里掉了     那怎么没提前跟我说   掉你说我相信吗?   掉怎么可能只掉这件货  明天说的是重发 第一次有问题 第二次又出问题 我那么倒霉吗? 退有只能退1900  优惠劵 发过去运费难道自己亏吗    你说我还能怎样  明知道很急却这样搞  发个机器15天啦  呵呵 你那边说板子急发过去你那免费搞   但时间一去一回10天  客户能等吗  根本就不现实  现在跟客户说板子修不了  让他等了那么久   信用完全没了   你说客户还相信我吗

网友:
我们迅维BGA返修台绝对是保证质量的,而且有专业的售后,只要在保修期间,机器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及时为您解决,对于此事,深表歉意,目前问题已为您解决。

网友:
360的质量还不错!就是不知道怎么清灰尘

网友:
360的灰尘一般都是在上下风扇上面,上部直接拆掉上加热头外罩左右的两个螺丝就可以清理风扇了,底部可以把机器立起来,机器的四个脚垫对着你,机箱底部正中间的位置有个凸出来的罩子,把罩子四个拐角的螺丝拆掉就可以清理底部风扇的灰尘了。

网友:
你好 我是迅维的BGA销售人员,一直和你电话联系的。请放心我们迅维对每个用户都是100%的用心,下面我上传一张我们在11月21日给你发的新机器的物流单 。请不要质疑我们迅维返修台的质量所有问题我们都会用最短的时间为您解决,再次为这次的事情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网友:
支持迅维,一直相信迅维的信誉,

网友:
感谢大家对迅维的支持,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做得更好!

网友A:
这个怎么还没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还没查到

您好,由于是周末,所以物流公司可能没有那么及时更新运单跟踪信息,您可以直接拨打单号查询电话,随时可以查询到您的货物信息。
查询电话:0755-27396519

网友:
这个物流 无效率  昨天才走  可能最早都要28号那样才能收到啦  太给力啦

网友:
相信迅维的信誉

网友:
您好,您的货物信息我们也一直在跟进,物流公司没来得及更新系统里面的信息,一会他们工作人员会给您回电话说明具体的运单跟踪情况,请您耐心等待,给您带来不便非常抱歉。再一次感谢大家对我们的信任。

网友:
机器刚收到  试用中  这个好像不可以前后移动

网友A:
这个CF320 我看描述可以上加热头 可以前后移动   怎么移动呀    还有这个温度到达设置的目标温度之后可以 延时不让温度掉下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F320 我看描述可以上加热头 可以前后移动   怎么移动呀    还有这个温度到达设置的目标温度之后可以 延 ...

前后移动是用来校准上下加热头是否完全对齐的,因为发货过程中有可能会造成加热头前后移位,调制的螺丝是在旋转的圆形铝块底面的,正常使用时候不需要做调整,因为三温区的机器上下两个加热头必须和芯片完全对位才能正常焊接。
到达目标温度之后不想让机器自动结束曲线的话,可以按上下热风控制器上面的RUN按键,按一下保持,再按一下继续走剩下的曲线,加热过程中随时都可以保持温度。

网友:
OK  我试下  是的 前后可以移动啦
那个保持也知道啦

网友A:
机器试用OK   功能差不多都熟悉 就是不知道上下部温度控制面板中的 AUTO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试用OK   功能差不多都熟悉 就是不知道上下部温度控制面板中的 AUTO是起什么作用的

AUTO/HAND这个按钮是手动自动切换按钮。这个PC410温控仪表是一个工业型的通用型仪表,应用在温度控制系统中会有手动/自动两种控制模式。
但是这个仪表应用到返修台行业我们一般都是拿他来控制温度曲线的,温度曲线的工作模式就是自动模式,按了启动开关之后自动运行曲线。我们从仪表的内部程序把这个功能给禁用了。这个按钮在使用过程中就没有作用了。

网友B:
用过很多BGA ,感觉还是迅维的360T比较好用,打算明年开店入手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很多BGA ,感觉还是迅维的360T比较好用,打算明年开店入手一台。

360T这款性价比最高,是我们主打型号,价格相对其他家同质量的机器还是很有优势的,而且这款机器买回去绝对好用,无论是售后还是质量,各方面都很有保障,同时也感谢大家对迅维BGA返修台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