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板上DDR2内存条一个槽能用一个不能用?

楼主(2013-11-20):
拿到一块小板单桥的主板,一个内存槽能过另一个不能过,来回插拔很多次依旧,然后查供电和时钟, 是不是8个时钟,和19个供电都要查,才算满足条件,我就查了64脚1.9v,52脚1v和238脚3.3v,看着电压都正常,是不是还要把剩下的电压和时钟都查完才算满足通过内存的条件?大神 求救

网友:
不用所有的都查滴,条件满足看下脚屏有没有断线或者氧化的!

网友:
查一下不用用.clk 電是否正常!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个带灯测试卡吧

网友:
可能插槽短线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哪个主板的槽子坏了呀

网友:
插槽坏了!不排除断线了!

网友A:
有可能内存插槽坏了,还有可能是你换个CPU看看,我上次遇到个也是一样,一个插槽始终不认内存,原来是CPU的双通道内存控制器坏了一边,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内存插槽坏了,还有可能是你换个CPU看看,我上次遇到个也是一样,一个插槽始终不认内存,原来是CPU的 ...

cpu换过  内存槽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