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19寸方屏显示器奇怪故障

楼主(2013-11-20):
接修一19索尼显示器,按开机无反应,测量没发现异常,各处电压都正常,思来想去没思路,刷25数据网上找不到,突发奇想把按键都换了,竟然好了,实测换下来的按键也没有漏电现象,求大神给指点指点

网友A:
有可能接触不良吧

网友B:
按键按钮短了吧,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出来

网友(点评):
按键拆下来测,没有一个短的

网友(点评):
你拆的时候把按键加热了,潮气没了,所以你测不到漏电。和这个一样的显示器我就有个,也是按键不好收的。你把按键全部分解开你就会看到问题了

网友:
所以很奇怪

网友C:
按键不复位短路了,拆开后复位了。

网友D:
楼主刷25数据是啥意思,是刷bios吗?不触发问题难道开关的触发信号在驱动板测不到吗

网友:
正常哦 我都修了几台了

网友:
可能就是按键漏电的原因。按键经过烙铁加热,漏电现象会暂时消失,换下的键放两天再测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接触不良吧

t6m5765 8 6 8 88

edisong -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按钮短了吧,用万用表可以测量出来

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刷25数据是啥意思,是刷bios吗?不触发问题难道开关的触发信号在驱动板测不到吗

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键不复位短路了,拆开后复位了。

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解释下刷25为什么就行,不用讲啥道理,哥

网友:
要是我的话 肯定会把拆下来的再装上去 试试

网友:
看来你修的还是不够多哦~~~~上次修道指示灯一闪一闪的~~~也是换开关好的~~唉~~有时候能测到阻值不一样的~~~

网友:
没碰到过下次注意一下

网友:
只为成功找方法,不为失败找借口

网友:
按键漏电有阻值了,得用大点的电阻档量,嗨!量它干啥,全拆了,就上一个开关键试试就知道了,显示器好多都是按键坏造成的电压正常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