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HDD程序中的Erase功能

楼主(2013-11-20):
大家都知道硬盘有什么疑难杂症,可以先用MHDD扫扫查查,小毛病也可以解决的。

还有个,MHDD带的Erase功能,类似于低格吧。可能有人不大清楚,Erase功能不是乱用的,也就是起始的位置,不能从0开始。以前我也不知道,后来看到“张先生”的提醒才发现,原来自己之前有几个半死不活的硬盘,用Erase功能,从0位置开始擦后,硬盘就彻底“死”掉了,原来是这回事。按“张先生”的建议,最好从1000的位置开始格起,现在我也是这么做的。
现在来问题了,最近一个朋友送来的一台机子,说是速度很慢。从Ghost备份中恢复系统时,Ghost提示硬盘有坏道。XP系统恢复出来后,进入系统执行一些操作都很慢,象是中毒了一样。

好吧,硬盘上MHDD扫描,第一次扫出来,硬盘真的有坏道,棕色几个,红色5个,“×”有92个,绿色的更多,就不说了。问题是,第一次扫描,硬盘的0号位置就是绿色的!第二次变棕色的,第三次仍为棕色。基本上是扫一次,擦一次,再扫。

现在,第一次擦完后,“×”的块就没有了,红色也没有了。只剩下绿色和棕色,经过三次擦除,现在绿色的还有27个,少量的棕。也许再擦上几次,绿色就基本上在10以内了,但愿吧。
但还有个问题,就是都从1000的位置开始擦,MHDD程序的提示速度只有1000多K,擦过30M的容量后,速度就跳到6000多K,以后就基本上是这个速度了。

由于对硬盘不大了解,在MHDD程序中,硬盘的0号位置,是否有重要的信息在上面的,所以不能随便乱搞?那么对于这种0号位置有问题的硬盘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妥当?象这个硬盘,前面的速度慢,是否跟这个0号位置的棕色块有关系的?现在不敢对这个硬盘从0号位置开始擦除。

网友:
我一直都是从0开始,没出现什么问题
对于重新安装系统,最好是从0开始

网友:
拿个坏盘验证下就好了呀

网友:
从0的位置开始擦除,我以前是有用过的,但有可能会将这类“半死不活”的盘,擦成“死”的。

这个在本贴前面已经说过了

网友A:
0号扇区,存放的是MBR,就是硬盘的分区表在0号位置,如果,硬盘没有任何重要的数据,完全可以从0开始修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号扇区,存放的是MBR,就是硬盘的分区表在0号位置,如果,硬盘没有任何重要的数据,完全可以从0开始修复的 ...

老大,我不是指0号扇区。

而是MHDD程序,按F4键开始扫描,下面的出现N多的小方块,第1个小方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我不是指0号扇区。

而是MHDD程序,按F4键开始扫描,下面的出现N多的小方块,第1个小方块。

在MHDD程序中,硬盘的0号位置,是否有重要的信息在上面的,所以不能随便乱搞?那么对于这种0号位置有问题的硬盘应该怎么处理比较妥当?象这个硬盘,前面的速度慢,是否跟这个0号位置的棕色块有关系的?

就当做从来没有回复过帖子吧。

网友A:
真没法回复你的帖子,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没法回复你的帖子,请见谅。

你的意思是,MHDD的Erase功能,可以从0开始做的,没风险,是吧?

网友:
我天天几十个盘跑MHDD,从来没出过问题。直接erase,接着一路回车,最后Y。我很懒,从不输LBA。跑一段后,直接esc停掉。

网友(2014-01-01):
有个1T蓝盘 扫了一点后 erase 本来几个坏道 结果整个盘都是坏道了 放一边了

网友:
虽然那懂怎么回事。但是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看来我的维修之路还真TM长。。。去西天取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