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BIOS也很卡

楼主(2013-11-20):
一台HP英特尔芯片组笔记本,不亮,修了显卡亮了,可是很卡,进BIOS也卡{排除了硬盘,系统,内存,BIOS也刷过了}       应该修哪里啊                 就是说裸板点亮后很卡啊

网友:
是加焊显卡还是换了显卡,如是是换了显卡,说不定没做好。

网友:
换显卡吧  是不是N卡?

网友:
我见过惠普台式机有这样的情况,弄的都是bios和硬盘。

网友A:
用原装电源还有就是把所有的设备都装上去试,碰到过是因为适配器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原装电源还有就是把所有的设备都装上去试,碰到过是因为适配器引起的!

也不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