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过内存电流在1.9-1.7左右徘徊不显,求解

楼主(2013-11-20):
收到一客户机器,联想G465,拿来时,开机亮一下,之后就不显了,看电流初步认为是显卡,就加焊显卡!之后测试不显,过了内存电流慢慢上升,于是判断南桥收影响,之后加焊南桥 !测试:过内存不显,无奈,于是重新直球,在测试一样!北桥加焊也是一样 !此机CPU是AMD,南北桥AMD,独显ATI,过了内存电流就一直在1.9-1.7左右徘徊,不显!高手指点!已跑过电路,供电都正常,高手赐教!

网友:
如果一开机就在1.9  1.7 徘徊的话也许都不跑马,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VGA的rgb和smb   如果有频率的话是应该显示了--------新手作答,仅供参考

网友:
裸板电流多少?

网友:
换显卡芯片。ATI的本身坏了以后,直球是美什么效果的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和楼主同样型号,故障一样!裸板电流在0.2-0.64A左右!换上同样的显卡故障依旧!换上CPU测试下一样!求解中,等待楼主的答案!

网友(2014-07-22):
是不是跑到显卡了

网友:
我遇到一个 显示一会掉电 我用风枪吹了下北桥不显示了 悲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