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隐藏的分区

楼主(2013-11-20):
我下了一个pe格式是exe的,全自动制作了u盘启动pe,做好后u盘占用的那部分空间深度隐藏了,我用DiskGenius,hdclone,UltraISO,Ghost备份分区,对拷u盘,查看文件等一系列操作都把深度隐藏的那些文件复制不出来,也查看不了,u盘而且写了保护,不能复制文件进去,也删不了里面现有的文件,格式了也没用·· 我想问下那位高手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你的意思是做了个HDD的优盘引导。想把那个引导给干掉是吗?DiskGenius可以革掉啊,再不行一键制作PE的软件也有还原空间的选项啊

网友:
用数据恢复软件看看呢!试试!

网友:
用电脑店拿个软件应该可以给你还原分区出来的吧.. 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
恢复一下数据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用PE安装软件里就有两个。每个安装盘都有的。实在不行量产试试。好多软件。看隐藏文件太简单了。

网友(2014-02-22):
我只是想把它那个pe搞出来,自己制作成iso,只因为exe一键制作u盘,而且制作pe这部分空间独立出u盘了,还是深度隐藏了,没办法搞出程序来,剩下的u盘空间又写了保护·····

网友:
量产和数据恢复与这个不是一回事,因为这个pe写的很好,所以作者才封装成exe让你一键做成u盘pe不让你把里面内容提取出去········我量产过很多pe和程序,关键量产程度也可以打开提取里面好的软件和程序,,这个不一样,深度隐藏加写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