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能触发及修复后黑屏

楼主(2013-11-20):
接同行一台联想E40机子,不能触发。接可调电源电流0.002A  初步判断隔离电路有问题。拆机出裸板,打公共点VIN电压,发现时有时无     测量PQ54控制极,一会为高一会为低的跳变,不管它,先判断下PQ54的好坏,经检测,发现此管是正常的。既然PQ54的控制极一会有19V 一会低电平,那就看看它受哪些因素影响吧。 从此图中可以看到是受PQ56影响的,测量PQ56管子正常,测量PQ56的控制板ACOK信号,发现一会为高电平,一会为低电平。正常应该为高电平。追查,发现来自此芯片 我们知道,此芯片要发出正常ACOK信号,需要检测到电源适配器接入。测量芯片的2脚 ACIN,发现无电压。而VA电压正常19V,难道是分压电阻坏了吗?测量阻值都正常。打对地阻值,正常500多欧。那现在只有怀疑是芯片问题了,更换后芯片后,再次测量有正常的3.3V了,触发问题也解决了。满怀喜悦的心情等待着音乐响起的时候,电流跑到1.05A居然无显了,日,事情还真多啊,继续查吧,外接看看,也无显。看图纸架构,发现内外显都要通过显卡芯片,不管它,先加焊看看,用风枪?一看,里面还有白胶,得,直接上BGA(迅维CF280T派上用场),上温225度,直接加焊,让原始的程序走了一遍。拿下板上电测试,OK了 问题解决,装机收钱。
联想E40黑屏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8312-1.html
联想E40不触发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4547-1.html

网友A:
正常ACOFF是什么电压

网友:
PQ54的4脚G极,没看到电压从哪里来啊?楼主能不能告知一下,

网友B:
有谁知道PQ54 G极19V是从哪里来的啊。

网友:
pq56 G极低电平时,ds未导通,pq54的4脚就不能对地分压,所以就19v

网友:
黑胶直接上BGA我都怕怕的

网友:
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不正常隔离保护后EC后面就不会有动作,然后这个机子显卡也同时存在问题,就是一起两个故障,E40的显卡不是打黑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ACOFF是什么电压

芯片第13脚跑,是由88731ALDO经PQ5转换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谁知道PQ54 G极19V是从哪里来的啊。

是由PQ6内部电阻过来的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VA2是不是19V?这个显卡怎么也有问题?是四个角有白胶还是显卡里面有白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谁知道PQ54 G极19V是从哪里来的啊。

PQ6偷渡过去的

网友:
电流跑到1.05直接加焊显卡,是什么原理啊?有点不懂啊!望指教一下!

网友:
呵呵 疑惑 求解释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坏了吧,不显示

网友:
多谢楼主的及时予以分享。

网友:
功低很深。谢谢楼主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直接无视了  不好修  返修高   还挣不到钱

网友:
图纸很重要。。。。

网友:
学习中。顶了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不怕返修么这机器

网友:
楼主为何一下判定是显卡那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是显卡的?怎么测的

网友:
嗯,ACIN这个信号维修中也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