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3-11-20):
今天接到一个IBM T61,客户送来说不开机,在大概问客户没有进水等什么的人为的原因,
于是就想想待机应该好修,报价,留下,拆机!
接下来就开始了这部机子的维修过程:
先插电看看情况如何,待机0.02,屏幕下面指示灯都不亮,
   待机0.02的话,不算正常,T61的待机应该有0.05左右,裸板,目测没有水什么的。用万用表量量电感,保险,发现3V 5V 1.8V 1.5 都有了。
好吧,找到图纸打开,开始查时序,T61的机子,3V 5V 1.8V 1.5V 全部产生之后,U7的第五脚要发出一个mpwrg

量一下,没有,既然电压全部产生,这个信号没有,这个信号有好几个芯片发出,有一路不正常,肯定要被拉低了。下面就是查那个拉低的了。图纸上直接搜索这个信号。
U61的第48脚也发出这个电压,

把这个引脚翘起来看看,果然,U7的第五角MPWRG正常了,上电已经可以到0.2了,
;看来是U61没有产生MPWRG,查一下条件,62 63脚VCC 5m 已经有了,46脚PWRSHUTDOWN只有2.9,这个电压是有一个上拉3.3通过一个33K电阻过来的,2.9不正常
.既然是VCC3SW,那就随便拉一个过来,正好,第61脚就是VCC3SW,直接连接61和46脚,再把48脚装回去。上电,0.6,知道这个机子要接屏,跳变3次才亮

接屏。OK 亮了
到此,结束,顺便求分,希望能帮到大家一点,也顺便叫大家给点意见,这是我第二次发修笔记本的帖子,有写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今天接到一个IBM T61,客户送来说不开机,在大概问客户没有进水等什么的人为的原因,
于是就想想待机应该好修,报价,留下,拆机!
接下来就开始了这部机子的维修过程:
先插电看看情况如何,待机0.02,屏幕下面指示灯都不亮,
   待机0.02的话,不算正常,T61的待机应该有0.05左右,裸板,目测没有水什么的。用万用表量量电感,保险,发现3V 5V 1.8V 1.5 都有了。
好吧,找到图纸打开,开始查时序,T61的机子,3V 5V 1.8V 1.5V 全部产生之后,U7的第五脚要发出一个mpwrg

量一下,没有,既然电压全部产生,这个信号没有,这个信号有好几个芯片发出,有一路不正常,肯定要被拉低了。下面就是查那个拉低的了。图纸上直接搜索这个信号。

U61的第48脚也发出这个电压,

把这个引脚翘起来看看,果然,U7的第五角MPWRG正常了,上电已经可以到0.2了,
;看来是U61没有产生MPWRG,查一下条件,62 63脚VCC 5m 已经有了,46脚PWRSHUTDOWN只有2.9,这个电压是有一个上拉3.3通过一个33K电阻过来的,2.9不正常

.既然是VCC3SW,那就随便拉一个过来,正好,第61脚就是VCC3SW,直接连接61和46脚,再把48脚装回去。上电,0.6,知道这个机子要接屏,跳变3次才亮

接屏。OK 亮了

到此,结束,顺便求分,希望能帮到大家一点,也顺便叫大家给点意见,这是我第二次发修笔记本的帖子,有写的不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
谢谢分享,MPWRG这个是电源好信号吗?U61的46脚为什么3.3V达不到,怎么不查下去呢?最好能找到真正的原凶!

网友:
如果SHUTDOWN 2.9正常,那是什么影响MPWRG被拉低呢

网友:
2.9我都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
T61要接屏才亮,记下,谢谢!

网友:
问一下,你所说的这个时序是自己分析出来的还是图纸上自带了时序图?

网友:
此型号要接屏才亮吗

网友:
外接不亮啊????

网友(2020-03-23):
楼主厉害了··要看懂这些图纸的话··需要什么样的基础技能啊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还有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