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帖子 不一样的视觉体验!HP 515南桥神奇挂掉!触摸板牛X改装!求加精!

楼主(2013-11-20):
                   HP 515

开机无显

机器类别:AMD芯片组 独显 英业达代工
     维修过程:取下NB后重新植珠
NEXT....
            机器正常点亮。。。
                      N分钟。。。。。之后。。。
                                我用镊子再次开机 测量主板的相应位置一切正常!
                                      如此循环。。。。
                                              直到第N次时,,,,通电待机0.2A
                                                                  再次测量时发现3V电感对地18OHM!但有3。3V输出!
                                                                                          再测SB 发现对地恰好就是18欧!
                                                                                                    于是果断再次上BGA返修台将其取下!从料板上                             找了个同型号的SB植珠焊上去!效果图如下

                                                                                                    再次开机后,通电亮机!!
                                                                                                   接下来神奇的事情又发生了!触摸板没有被识别到!
                                                                          观察发现好像EC附近有进水的痕迹,将其清洗后依旧!
                                           测量TOUCHPAD的+5V,GND,CLK,DAT都正常
于是想到应该是触摸板坏了,然后就疯狂的想到下面的做法

                                                               疯狂改造TP!目标TP是LENOVO G460E的C壳

                                                                                   通电测试改装成功!!

                                                                                  迅维第一    花帖!!!

             版权所有,翻录必究!呵呵。。。

有事您Q我

本帖耗时小时!!!

有这个时间把触摸板改上去,我觉得,倒不如剪一个圆口的鼠标上去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改装起来确实伤脑子,技术不错歌曲更不错beyond

网友:
有创意,不过奇怪的是南桥怎么试几次就挂了呢,想不通!

网友:
呵呵,,创意!那是当然!现在什么东西都讲究创意!呵呵,,

网友A:
能说说这几根线的定义是什么,几工作原理

网友B:
感觉AMD的机子最头疼这款机子每次我做显卡 显卡供电芯片都会坏有两次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AMD的机子最头疼这款机子每次我做显卡 显卡供电芯片都会坏有两次了吧

做显卡!你弄坏显卡供电!你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能说说这几根线的定义是什么,几工作原理

孩子,慢慢学吧,不要一步登天。。。

网友:
得瑟吧你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孩子,慢慢学吧,不要一步登天。。。

人家这不是正在向你学习吗?我总有点觉得你是在炫耀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人家这不是正在向你学习吗?我总有点觉得你是在炫耀技术

,,,,,,,我这有什么好学的!大哥,你别说的这么谦虚啊!

网友:
什么意思?你说的什么东西,不太明白。。。

网友:
你那个不像是改造,倒像是排线断了,飞了几条线而已喔。

网友E:
修到这里。成功的喜悦应该比挣钱更高兴吧

网友:
楼主是NB了点……

网友:
把怎么飞线的发上来学习一下嘛

网友:
这个玩意儿有用么?为了鼠标换C壳?

网友:
确实是一花帖,不过确实有创意

网友:
他的意思是说你装B

网友:
没啥的  就找个触摸板改下线路嘛  SB没做好  触摸板应该没问题

网友:
虽然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但是感觉楼主很牛逼的样子

网友F:
换C壳,用飞线代替数据线?

网友:
搞那么花,看起来瞌睡。不过很牛B,厉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换C壳,用飞线代替数据线?

并没有换壳儿啊!只是试一下好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并没有换壳儿啊!只是试一下好坏!

为了试一触板,够辛苦的。。。赞一个

网友G:
我只能对改触摸板说一句话,楼主你这是要逆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了试一触板,够辛苦的。。。赞一个

呵呵,,,干这个当然辛苦啊!有些机器很麻烦的!这一行不好整啊!我都想改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到这里。成功的喜悦应该比挣钱更高兴吧

呵呵!那是当然!在我心里,钱并不是像有些人想得那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只能对改触摸板说一句话,楼主你这是要逆天啊

逆天???何出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