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hd4650显卡怎么没有1600*1050分辨率

楼主(2013-11-20):
系统是win7 64位的,驱动应该装好了,但是我的显示器是1600*1050分辨率,怎么显卡没有这个分辨率,进入显卡应用程序也没找到,求解

网友:
显卡驱动装的对吗

网友:
软件没问题,就是硬件不匹配。再者就是自身不良

网友:
和显示器接口有关系,如果有DVI接口,换根线就可以了,有的VGA还不支持1920*1080呢

网友:
你的刷新率也超了,液晶都是60Hz,太高了不好,也不支持

网友:
同意4楼意见,有时换根线就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换了条dvi线ok了,我原来是用vga线,真的有点搞不明白怎么换了dvi线后就支持1680#1050了呢?原来用vga线是1600*1050的,        显示器是
产品        冠捷 AOC08B7 2231
固件日期        2008 年 10 月
屏幕尺寸        21.7 英寸 (47 厘米 x 29 厘米)
显示比例        宽屏 16 : 10
分辨率        1680 x 1050 32 位真彩色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