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TLM32V66液晶彩电冷开机图像暗维修

楼主(2013-11-20):
   一台海信TLM2V66液晶彩电出现开机图像很暗,有时只有一半稍微有的亮度,开机放至半小时以后逐渐好转,但还是达不到正常亮度,菜单亮度开到最大还是不行,检查电路各组输出电压正常,由于该机采用LG塑料背光屏,怀疑是否是灯管或内部铝箔断裂等造成,根据网上技改在屏后面粘贴铝箔接地无效,提高亮度信号控制电压亮度有所提高,基本可以看但总是感觉不太亮。后来在检查中无意测量到电源初级滤波电容上面电压只有350V左右,正常应该在380V以上,是否亮度不足和PFC电路电压过低有关?不管是不是先检查一下再说,根据电路分析PFC输出电压一般取样来自主滤波电容正极,通过较大电阻连接至NCP33262的1脚VFB内部进行反馈比较,电压不正常首先经常取样电阻,断开其中一只逐个测量发现有两只电阻R826、R827【510K】阻值为490K和501K左右,干脆全部更换三个贴片电阻,通电试机测滤波电容上电压为390V左右,同时亮度暗现象一并消失,试机几小时图像明亮清晰故障排除。
   分析:由于该机采用EEFL背光电路,灯管采用并联方式,高压逆变器直接使用PFC输出的380V供电,该电压不足造成逆变输出功率下降造成灯管供电下降,引起背光亮度不足或有时不能完全点亮灯管,出现屏幕一边亮一边黑的现象。至于开机半小时以后亮度有所上升主要是三个电阻受热后阻值有所上升造成,我在维修试过只要用烙铁将三个电阻补焊一下可基本恢复正常阻值,通电测量PFC电压上升为375V左右,亮度有改善。以上是我个人维修实例,分析有误请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
有图了更好,没有接触过电视,修得液晶较多,

网友(2013-12-31):
修过几例这样的问题
都是由于PFC电压低造成的 好像是通病一样

网友:
我修的液晶电视很少,谢谢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