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4755G 不過電不開機維修

楼主(2013-11-21):
店家送修,先前也是拿去給其他家修過,沒修好才又發來懶得去抱怨有的沒的了
拆機後直接量測19V 電壓進入狀況,照舊量測 3,5V 供電,發現沒有3,5V待機電壓
往前追,19V 主供電沒進入後端,再往前追19V源頭,19V主供電接頭處沒問題,但過不了一個
P 場管
問題就出在這了,因為 P管 沒正確動作,導致變壓器插上後19V沒進入到後端無法為筆電提供待機電源,
接著就查這 P管 為何無法正確動作
經過量測此場管並無故障,無法動作是因為控制 P管 的G級始終保持19V高電壓,
開啟圖紙後分析, P管 的開關前有用電阻分壓拉低電壓才能讓他正常工作,
但這 P管 的開關卻是19V的高電壓,所以再去量測這分壓的電阻,上電阻值正確為200K 歐姆,下電阻
值正確為100K歐姆,但量測後僅下電阻值正常 100K 歐姆 上電阻卻高達 717K 歐姆之多,於是將上電阻
拔除後量測,正常 是200K 歐姆的, 再看圖紙分析,上電阻旁邊有一並行的同位電容,也是將他移除量測,
發現不管怎麼量他始終是10.6K 歐姆的阻值,不會充放電,懷疑是這的問題,於是將 200K 歐姆的上電阻
焊回去量測,正常了,從料板上挖了一個一樣的電容焊回,插上變壓器,OK 19V 過了P型場管 P型場管的
控制腳位有回復到了 6.3V (原本此控制腳位是19V的高電壓) 3.3V ,5V 的待機電壓也有了,測開機正常
,搞定~~~ 組裝後燒機試充電一切正常 =^_^=
AD_JK=19V

网友:
这样的主板故障,就是送钱的。为什么还有前面多家没有修好的呢?真是奇怪

网友(2013-12-28):
楼主能把图纸共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