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31不跑码修复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1-21):
今天接到客户梅捷G31机器,故障为开机不亮。报完价后开始拆机,很快主板就拆出来了;静态观察主板没有掉件和进水痕迹’插上诊断卡 电源 开机风扇转动正常。说明触发电路已经OK、在看诊断卡没有跑任何代码 测复位针上有3.3V电压、继续测各供电测试点。CPU核心供电1.3V  MOS管控制级都很平稳 桥供电 总线供电都正常 在测内存供电1.8V  上拉电压0.9V也正常。

ATX灰色线POK 5V也正常 按照徐老师讲的时序 供电完成了下一步就是时钟 上假负载测量CPU的时钟为0V 不对呀?想想这种775的不上真CPU电压是骗不出来的,这个板子的时钟芯片是RTM-875T找了一圈也没找到相应的PDF图纸 没有图纸难道我们就不修了吗?修还是要修的 不然没钱赚啊 虽然只有80块 但修好也够一天饭钱了 还是要努力一下的。根据徐老师讲的课程和方法 观察了一下很快找到了 关键测试点 时钟芯片的右下角又很粗的印刷线 前面链接一个滤波电容 敢肯定这个就是芯片的主供电 上表测3.3V很是正常 按照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有了 在下一个就是开启信号了 它的开启号是 CPU供电或者是总线供电好信号,VTTPWRGD就是它的开启信号 那么不知道哪个脚是 怎么办呢?我们都知道它开启信号有4种方式 那么是哪四种呢?第一:CPU或者总线供电好信号发出通过2个三极管到达芯片开启脚 高电平开启  第二:CPU或者总线好信号发出通过一个三极管到达芯片 低电平开启  第三:通过上拉电阻直接提供 属于不受控  第四:CPU或者总线供电好信号 发出到桥 桥在发出开启信号。。。

仔细观察发现时钟芯片的旁边有2个三极管Q3和Q68  Q3的e级接地 C级连Q86的控制级 也就是当CPU供电正常发出一个号信号高电平 Q3导通对地 C级把Q86 B级拉低成0V  Q86截止  它C级就会很顺利的给到芯片开启信号  测量为3,3V 开启也正常 在测14.318晶振 2脚有压差 说明已经起振 开始工作 在观察芯片边上 有2个电阻走线是去了CPU方向 二极管一表笔接电阻 另一个笔接假负载上的时钟点 00相通   上电测量电阻为0.4V CPU的时钟正常  通过假负载找到CPU旁边的电容 复位连接角 1.2V 短接复位针 有1.2-0-1.2跳变 说明正常。按时序来讲CPU 供电 时钟 复位 好信号 都正常了 就开始寻址了 怎么不跑马呢?在仔细观察诊断卡复位灯常亮 疏忽了 还是有复位不正常 测PCI插槽A15脚 1.1V明显不对 正常应该为3.3v  看来还是自己不够细心 正常应该先测PCI的复位 结果走了写弯路 还是要认真仔细哦 经过跑线 找到A15练了一个 10欧姆 电阻 另一端进南桥了 测靠南桥一端也是1.1V  明显有地方把它拉低了 连PCI的都有可能把这个拉低 开拆吧 !!!!!!

逐一拆掉测量还是1.1V  还剩一个IO 果断拆掉 从料板取下ITE8712焊上去准备焊的时候发现IO边上有一个FDD接口离的很近烙铁下不去啊 软驱接口要他也没用 干掉它 经过处理之后顺利把IO焊上 在加电测量PCI A15 3.3V 看来罪魁祸首就是这个IO啊  在观察诊断卡还是没跑马 但是复位灯不常亮了 我的焊工应该可以啊 不会没焊好的  我还是相信我的烙铁技术的 IO就不去动了 示波器测BIOS 只有一次波形 说明CPU已经发来寻址 没有调取到BIOS的资料  测BIOS的条件都满足 那么剩下就是BIOS程序损坏了 上迅维论坛下载了一个确定好用BIOS程序 刷上 在开机 诊断卡C0-C1-C3-25-2B-2D-33-49-55-75-FF完美跑马 接屏熟悉的梅捷LOGO 出现在眼前 进系统测试 拷机 跑3D都正常 至此维修结束
其实我写这么多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看懂 实际修这个板只用了10几分钟 有的直接测关键测试点就可以的 比如时钟 先测晶振不起振才会 测它的工作条件而不是上来就测工作条件 那样修就累了 我之所以这么写 是为了让大家能看的明白  此板维修并不复杂 高手勿喷  后期会发几个疑难故障帖子的 觉得还可以给加分哦

网友(点评):
10分钟的话,楼主是拿起立马换IO,马上再刷BIOS,估计!

网友:
谢谢分享,讲解得非常详细,一步一步根据时序分析得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
修的不错,应该上来就测A15脚的  然后在刷BIOS   想你学习 给你加分了

网友:
对于我们新手。结果没有思路重要

网友:
写得通俗易懂,分析得滴水不漏

网友:
辛苦啊!!!干维修的真是辛苦啊
!!!

网友:
过程很详细.

网友:
楼主的基本功扎实。主板不上电,理论上是供电,时钟,复位。但在实际维修的过程中,本人认为,应该是供电,复位,在时钟。因为,供电容易测。先易后难。时钟检测在没有示波器的情形下比较难。我还没有检测过时钟那,惭愧,惭愧。楼主,我要有你的基本功就好了。

网友:
不错,时序我还很模糊,这下印象更深了

网友:
梅捷的板没图纸,相对于来说还是有点难度,顶一个

网友:
讲的很详细啊,辛苦,多想分享

网友:
焊工有待提高

网友:
思维清晰,逻辑合理,楼主给力!赞!

网友:
不错,本来时钟这一块还有点模糊,听你一讲印象变深了!!!

网友:
讲的很详细,适合我们这种菜鸟学习。

网友:
我手里面刚刚有一个杂牌的板子也是这样,我试试你的检修方法,看看能搞定不,呵呵

网友:
不错,时序很清楚

网友:
主板不开机,不跑码很多故障都是IO引起的。

网友:
南桥把复位信号发到io,io再分别发到各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