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5电源板加电就断电,没资料修不好,改电源

楼主(2013-11-21):
一台1005改电源后一直提示英文好像是安装自检过不去停哪里了,我换了开关变压器,输出电压都正常,就是停在哪里不能自检成功,是不是电源好信号没到位啊,大神们

网友:
原始啥故障?要是电源板就换一块原装的吧。

网友:
电源板!                 你把电源板改什么了

网友:
有三组电压都正常

网友:
电压都正常了,可能是像主板一样没有电源好信号,自检过不去是不是啊?

网友:
首先不知道你是怎样改的板,自检不过,除了你改的电源问题,也可能是机械或者其他问题导致的,比如说定影异常,传感器异常,机械部分没装好等,都会造成自检不过,建议你先检查机械部分有没有装好,如果机械部分都是好,就可能是你电源改动后的问题了

网友A:
呵呵,我换电源板就正常了,这电源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换电源板就正常了,这电源复杂

那恭喜你了,有始有终 弄好了,还告诉结果,下次遇到问题一定有更多的热心人 给你当参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