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93GW开机亮三秒即灭,求助

楼主(2013-11-21):
明基FP93GW开机亮三秒即灭,可以看到图像, 拔掉数据线再插又是三秒即灭,按开关机键亦是如此。
拆机看了看无电容鼓包,上电测试,电容输出电压分别为14V  5V 可持续。测灯管发现有一条灯管很暗,可以常亮。再用通用版测屏,灯管与图像均正常,不再一闪即灭。   再回头用原装电源板与驱动板测试,发现屏幕可以常亮,但变成有细红竖条的花屏状态了,偏红。请问有什么思想。

网友:
有条灯管必须换了

网友:
高压板性能变差了  ,

网友:
是灯管的原因。

网友:
先更换了灯管再看什么情况

网友:
先换了灯管 再看情况

网友:
花屏的话应该与屏线有关,你擦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屏发红有可能与驱动板也有关,我前段时间碰到一台机器,花屏,擦了一下屏线没事了,但是拷机半个小时左右,一会出现花屏,一会出现横杠,屏色发红,电源板高压包烫手,驱动板管理芯片发热烫手,你这个问题跟我遇到那个差不多,建议你换个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开机量秒就灭,那应该是电容的事,建议你直接把大电容换了,即使没鼓包

网友:
灯管先换掉           驱动板上有个3v 开机有 待机没有 查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先换灯管了再说

网友:
灯管先换掉  在测试看看是什么问题 一般BENQ的显示器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网友:
感谢各位,已维修好,正在测试,用了1小时了无问题。解决方法:之前用通用板测屏没有问题,觉得应该不是屏或灯管的问题。驱动板也是正常的,因为自己就动过屏线,然后才花屏,就买来屏线换上去了。再测试就正常了。至于原因 ,还未搞清楚。屏线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