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数字电路后,一起看看iphone4S里的数字电路

楼主(2013-11-21):
苹果4S手机电路图中的一些数字电路,我截了图。大家看一看知道其作用吧

网友:
有看点,等楼下出答案

网友:
门电路吧

网友:
看着像门电路,第二个是与门,什么作用呢看不懂,第一个是跟随器 吧!求正解

网友:
大家可以可以根据电路的符号来判定,其实是很简单的。看看有没有人全部说出来

网友:
我也向楼主学习修手机啦!
第一个电池电压开关?
后三个都是门:与门 非门 不知道啥门/射频?

没接触过手机,想问问版主,修手机是不是也需要电路图甚至是点位图呢?

网友:
电路图和点位图是肯定要的。不然后线路问题的话是不知道元件在哪的

网友A:
第一个是4S中的负载管理开关,A2B2电池供电输入,FET_ON_RES为负载开关的控制信号。之后输出BATT_VCC_FET给射频PMU。
第二个是复位信号电平转换吧
第三个是个双工器控制管负责3G BAND 1发射前功率放大
第四个有点不懂,PP3V0_PROX_RX传感器接收3V供电,
                       PROX_RX_EN_1V8传感器接收使能
                        PROX_RX_EN_3v0传感器接收使能
电平转换? 接收到3v供电后将接受到的1v8使能转换为3v使能输出?

肖哥,多发些这样的帖子撒。 按照你的套路,我从4代逐步开始往上学习了。
目前学习时间较为充足,上周已经掉到FA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4S中的负载管理开关,A2B2电池供电输入,FET_ON_RES为负载开关的控制信号。之后输出BATT_VCC_FET给 ...

不错,理解的不错。你是自己理解的吧??
第四个就是感光的3V0电压的使能信号,你也说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理解的不错。你是自己理解的吧??
第四个就是感光的3V0电压的使能信号,你也说对了。

呵呵,第四个纯属猜的!这几天在FA线学习,时间一大把,不忙的时候,就在看电路图,从N90开始看的,逐步在看N94,肖哥,我现在明白你在FOXcoon是怎么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