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整流器在苹果4S手机中的应用,……………………

楼主(2013-11-21):
图中下是苹果4S手机的开关整流器,下面谈谈它的作用。
         U1001_RF作为射频处理的同步整流器模块,通过由电池(BATT_VCC)作为输入级,并由逻辑处理(AP)部分的电源管理系统(PMU)来输出FET(同步整流信号)控制U1001_RF进行的同步整流的。而在我们实际的维修过程中,往往会遇到U1001_RF无输出的情况,U1001_RF无输出会直接导致射频部分发(RF)不工作,而客户最直观的现象就是“三无”。而我们在实际维修过程中往往不可能做到标准化的,会遇到比如说物料的制约等情况导致我们发现此类不良而又没有物料来更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这个元器件的工作原理。同步整流,最终的目的还是在低电压的情况以获得较高的功率。在低电压下要获得较高的功率那就只能提高电流了,那么想要获得高电流的那么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此线路接上电池(BATT_VCC)供电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可以将U1001_RFA1A2脚相连或者B1B2脚相连,将基带电源管理系统的供电输入直接和电池相连以解决射频部分工作的大功率消耗问题。

网友:
有点像开关的意思。

网友:
跟笔记本里的电压转换是一样的

网友:
还没修到,先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转换器?、能具体的说明吗?

他可能说的是 19V 转换单独供电 3.3V  5V 。1.2V 等类似的转换电路, 这上面就是把整个电路集成在芯片内完成  ,模块化更完整了

网友:
这是一个同步整流器,主要作用就是在低电压下可以产生大电流。这一点比较常用在射频电路里面,因为射频部分功耗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转换器?、能具体的说明吗?

月饼在公开的试听视频里讲了,“笔记本供电方式”

网友B:
我早想。。。如果A1和B2 相连   A2和B1相连会出现什么情况呀。。。。。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早想。。。如果A1和B2 相连   A2和B1相连会出现什么情况呀。。。。。应该也可以吧

可以直接相连的。直接相连的话就是直接接电池上了。

网友(2014-03-02):
三无是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