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起来电脑开不了机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21):
突然的不亮了 不是电源的问题 很奇怪

网友:
谁知道怎么回事过来帮个忙啊 头天晚上正常关机回去睡觉 结果尽早 就开不了机了

网友:
找地方去修下

网友:
这得修啊, 自己最好不要弄它。

网友:
不开机问题太多了

网友:
内存、显卡把金手指搽一下,安装上去试试

网友:
用诊断卡 检测一下

网友:
该送修了,不开机的原因多的一天也说不完····

网友:
怎么会这么样呢,

网友:
不开机的原因真的太多了

网友:
先易后难。将各个插槽分别拔下来,清洁擦拭干净再重新插上试试看。第二步,将CMOS的电池去下了,清空再按上看如何?第三步,换一个好的电源再试试看如何?第四步,重新安装或者复原系统看如何?再就是换主板什么的了。

网友:
我也试过,拔插内存试试。

网友:
看有没有报警?一般是内存金手指接触不良造成的。

网友:
遇到点不亮的机器首先把硬盘的电源线拔了,以后你就明白。
1,直接插诊断卡跑马看看就知道哪里不过
2,内存金手指擦擦
3,主板电池放放电
4,用电源替换一下如果还不行那就只能怀疑主板了,因为过一夜极少出现U无缘无故就坏的。

网友:
得看具体什么问题吧 替换法

网友:
自己顶贴 啊

网友:
刚吃饱饭 过来看看贴

网友(2014-01-15):
开关坏了    电源线坏了    插板通电没用啊 自己认真看看

网友:
嗯嗯,先看电源线有没电到,观察电源有没反映,再看电脑开关,很多时候开关的质量太差拉,之后再去排除板卡部分

网友:
开机箱盖,断电插拔下内存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