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不去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3-11-21):
小弟手里有个N4110 到WIN7 LOGO那就卡住动不了 重新做系统 安装版 GHOST 都试了 还是一样的现象
后来 换硬盘 内存 CPU(I系列3代) 主板的南桥 显卡 都换了 还是不行
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
你换的好多啊   你是裸板试的么  把外设都拔掉  触摸板光驱键盘蓝牙等设备  在试试

网友:
32  64 位的 都不行吗

网友:
这个要裸板试试看

网友:
看下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外设拔掉后试一下,声卡、网卡、USB

网友:
换了那么多东西为什么不刷个BIOS试试呀

网友:
试试别的系统看看可不可以啊

网友:
以上所说都试过了 必须是裸板啊 系统换了好几个了 硬盘都换了 必须换系统啊

网友:
刷个BIOS吧1!!!

网友:
建议刷bios

网友:
进PE行不,不行换板呢

网友:
设置光驱第一启动用光盘安装

网友:
 注意外设

网友:
这机子是风扇问题,换个OK的风扇(不要改强转,切记!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OK的风扇是什么意思

最好换原装,没有的话可用脚位一样的改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