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 新手

楼主(2013-11-21):
优派显示器通电不显示。拆开看电容鼓包,迅速换好。通电还是不显示。问师傅说改高压。拿出高压板把三根线分别焊接GND 5V AOL完成以后通电好了。好有成就感!

网友(点评):
发错版块了吧?

网友:
这第一步迈得很不错,加油

网友(点评):
什么时候做个BGA成功后更有成就感

网友:
什么时候做个BGA成功后更有成就感

网友:
记住了下一次就会了

网友:
发错版块了吧,应该到液晶显示器维修板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