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12V分别只有-3.4V-8.7V的故障,高手请分析

楼主(2013-11-21):
电源短接绿线和地后,示波器打各路电压,输出后就掉下去了,应是保护了,查TL494的第4脚高电平,果然是保护。LM393的第2脚OUT高电平,第5脚IN+高电平,确定是进入第5脚的电路输送的,于是取掉进入第5脚的D37二极管,这路电就不再进入第5脚了,第5脚低电平了,TL494第4脚也低电平不保护了,测+3.3V+5V+12输出电压都正常。-5V-12V分别只有-3.4V-8.7V不正常,原来就是因这两路不正常才导致339第5脚高电平的。换这两个路的滤波电容后,故障依旧,取掉这两路中任一路对+5V的电阻R70或R71,那一路就正常,两个电阻一起取掉各路都没电压输出。示波器打各路电压都很平滑没有杂波。请高手进入讨论,共同提高水平!附上图纸

网友:
期待各位高手中

网友:
楼主说的是台式机吧,小弟不懂

网友:
开关电源我们不修的

网友:
经过几个小时的查找。终于解决了。原来是点E处的电阻阻值由1KB变为了无穷多了!这个解决故障的过程让我收获不少啊

网友:
刚看了一个ATX-300P4,-12V接+5V的电阻是470欧/1W的,跟图中阻值相差比较大,1KB更是. .    请问一下,如果是用470欧或1KB这二个不同阻值对负压有什么影响?如果用270欧呢?

网友:
       IC 为 494+339 主控方案都是老电源了。老电源经长期使用,元件老化,参数变动,通常会出现电源可以工作,但某路输出电压值略有上升、下降的状况,但没超过电路设计的保护范围(容许值),保护控制也不会动作。原因大多是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器)的分压、取样支路电阻变值所致。你的维修过程也验证了这个问题。

说得非常有道理。

网友:
我说的E处是左下角的E处,这个1KB电阻到保护电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