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东芝C600有没有通病???

楼主(2013-11-21):
请教一下东芝C600有没有通病???
现在是外接能显,屏是暗屏。一个桥的.

网友:
可能屏部分有问题

网友:
屏是LED屏,换了一个,确定屏没问题的

网友:
通病刷BIOS,CPU下的ENC大电容,都是可查一下的。

网友:
查查背光信号,

网友:
BIOS 能影响暗屏吗,这个没有大电容

网友:
看看屏供电有没有嘛

网友:
补充一下哦,内屏的话,开始是能显的,就是进windows的时候暗屏

网友:
先换块屏试下,
如果好了那就是屏问题了 , 去量19v和3v有没有,看看屏保险后级有没有电压有没有短路,还有背光接口有没有电压,电压都有了那就是发光二极管坏了,换背光就行了。
如果换屏现象一样,还是先量19v和3v,和主板屏线接口的保险19V  3.3V   有个3.3.V的三极管经常坏,
语言组织能力不好,不好意思    屏暗细心搞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你量下进系统的时候 屏幕19V和3.3有没有  缺哪个 就整哪个   刷个BIOS看下也好 先易后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信号,我还真不怎么会查啊,你能告诉一下我吗?

屏暗是能看到字的,不是缺信号,是缺电压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先量一下。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办法,再跟我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