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不显示

楼主(2013-11-21):
  插CMOS电池就不显示

网友:
在线等。。。。。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没人答复吗????

网友:
没人答复吗????

黄鑫船 -2 严禁灌水

网友:
量下关于cmos电池的电路吧

网友:
电池有问题么 有电么换一块试试啊

网友:
电池 电压低了也会这样哦

网友:
刷BIOS试试呀

网友:
电池很重要的,解决告知一下

网友:
。。。机子本身存在隐性故障,插COMS电池只是其中一环,应从上电情况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