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读cpu

楼主(2013-11-21):
机器我换了CPU的大电容,修了通病,但是还是不读cpu请高手指导

网友:
电压在0.23-0.78-0.28

网友:
现在刷了bios还是没用\

网友:
你修的通病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
这个机有好几个通病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715752
去看看就明白了~一样的通病,不必讲得那么清楚

网友:
刷个BIOS试下啊

网友:
我以前遇见这样的问题刷了biosJ HAO LE

网友:
换个CPU看下呢??试过没有  或者关注下南桥及其周边

网友:
换南桥就OK了

网友:
你还是测下,工作条件。看下复位PG有没有

网友:
刷BIOS,做北桥

网友:
哎难哦,下面只能跑跑 电路

网友:
好 难 修 ,换板子又贵

网友:
那个有好用的bios吗

网友: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bios还是北桥,还是南桥

网友:
看下南桥 RTC  电路电容又问题没

网友:
客户急要 ,

网友:
再不行只能放弃

网友:
什么叫不读CPU啊 ? 是不是CPU没工作啊? 楼主说的很笼统

按照时序来吧 一步步查条件

网友:
真他们的难休

网友:
我现在开始做南桥

网友:
现在做了桥还是不行,

网友:
机器电压都是好的

网友:
有高手指点下吗,

网友:
请求高手指导指导

网友:
请求高手出现

网友:
粘纸下面的两个电容都去掉了么、

是不是因为断线而引起的,遇到过一例。

网友:
哎哎难修难修

网友:
机器测试过内存,cpu,还有bios都是好的现在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我对着修好了

网友:
看下南桥 RTC  电路电容

网友:
刚刚换南桥,等下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