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 SW9 加点瞬间掉电

楼主(2013-11-21):
HM55 芯片组

待机正常,按开关,电流瞬间到 0.7几 然后掉电,掉电3 5V 待机一直有,原因是 HM55 送 EC 的 SUSC#  SUSB#  没有了
开机瞬间,测量,DNBSWON# 已送到 HM55   也返回了 SUSC# SUSB#
EC 也发出 SUSON  MAINON     各路电压瞬间都出来的, 也没有短路
包括转换电压, 单独 开启各路供电都能正常 输出

换了片HM55  故障依旧

是缺少什么反馈

网友:
广达的掉电是某路PG电压不正常导致掉电 一个一个断吧

网友:
此板的掉电通病在论坛上有好几个案例,+15VALW其中一路断线,+5V转换管坏等等,楼主可能搜索下~

网友:
搞定了, 上次修过一次 15V 10V 转换电压开启供电断线故障,后用热熔胶把焊点打上的,  这次是其中的一个15V 供电 飞线焊点脱焊, 感觉打上胶 不会氧化脱焊的,谁知道就是的

网友:
电压都有么?那就不好修了啊

网友:
广达这个15V出现故障的几率也挺高,一般都会造成一些转换电压不正常

网友:
不会是进水腐蚀了吧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如果15V不正常的话,那么转换电压就是出不来了,对吧?不出来广达的也会掉电吗?

网友(2014-11-15):
后面的电压都出来了没有?仔细查一下,不要动不动就搞桥。

网友:
又学到东西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