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X-BLUE P43-L 跑E0 修复

楼主(2013-11-21):
主板型号    捷波X-BLUE P43-L
故障现象    跑E0 报警
看故障现象 应该是内存不过,换过几条内存故障依旧
查 内存主供电 SPD供电都正常,当测量到119脚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时为0
以为是像论坛里很多帖子一样 是哪个排阻或电阻损毁    论坛里没找到这个型号的图纸
只能跑线。最后发现是主板后面一根线断线,但外观完好,一点看不出有断线。
把线刮开,不好线,主板修复。(因为无相机,没拍照)

经验就是线断不一定外观上都能看出来

网友:
内存的SPD是个什么信号,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
哦,明白了,谢谢啊

网友:
跑线要跑死人吧

网友:
跑到不好跑的地方就刮开,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