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显示器不开机

楼主(2013-11-21):
戴尔e1910c液晶显示器不开机,开机没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打开测量电源板有5v输出测量为5.3v  不知道是不是驱动板坏了,师傅们帮帮忙。看什么引起的

网友A:
先用单灯或双灯高压板点下灯管,看是不是灯管坏了,再测5v。12v是否正常输出,如果都正常的话,再换个驱动板试一下,一步一步找问题啊,你这什么都没找就上来问啊

网友:
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测量开机两端电压只有0.2v   对不对啊,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B:
驱动板只有5v啊,还有12v 输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只有5v啊,还有12v 输出啊

电源高压一体板上边该有5v,12v输出吧高压12v你该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输出5.3V很正常,你测开关按键上看有没有3.3V电压,另外按一下开关,看电压有没有跳变,如果有跳变, ...

按键两端电压只有0.2V 电压是不是驱动板挂了

网友:
按键板是几线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用单灯或双灯高压板点下灯管,看是不是灯管坏了,再测5v。12v是否正常输出,如果都正常的话,再换个驱动板 ...

受教了,你说的对,不过我遇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先测电源供电是否正常,再把高压板接可调电源上点灯管,这些一切正常的话再查驱动板,驱动板上要是5v,3.3v正常,按键有跳变还不亮的话,就直接换驱动板了,我这没编程仪,刷不了程序

网友:
怎么利用电源板点亮灯管,有方法么

网友D:
这个机器大多都是驱动板坏了,你通电状态下摸一摸驱动板的主芯片,看看是不是很烫,如果很烫,那就是驱动板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大多都是驱动板坏了,你通电状态下摸一摸驱动板的主芯片,看看是不是很烫,如果很烫,那就是驱动板 ...

谢谢提醒,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 按键的开关信号 是由驱动板 提供的  驱动板损坏的话也会拉低 开关电压

是啊,我一般就是测一下驱动板5v,3.3v正常,要是还不亮的话,就直接换驱动板了,我这条件不够,没法刷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 按键的开关信号 是由驱动板 提供的  驱动板损坏的话也会拉低 开关电压

还有就是驱动板上1117芯片那个3.3v有时候电压差个零点几伏,都有可能是坏的,碰到过一台显示器,电压为3.34v吧好像是,换了个1117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驱动板的5V 是不是 电源板提供的呢

是啊,怎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开关键上的  3,3V电压应该是 电源板过来的 5V经过 1117芯片转换过来的

是啊,很对啊,1117就是一个稳压器,5v输入转换成3.3v输出,没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了解下 这个5V不正常的话 也会 引起 开关键电压 不正常

是的,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我都是从电源板查起,不过他这个5.3v也算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开关键上的  3,3V电压应该是 电源板过来的 5V经过 1117芯片转换过来的

这种问题大部分还是驱动板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 1117 也有应该与 台式机 主板南桥 待机电压转换电路中的  一般短路 情况下 有时也会发热的

嗯,是啊,其实就是一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了解下 这个5V不正常的话 也会 引起 开关键电压 不正常

是的,5v要是不正常的话就是电源板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