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NF520_A2G+不上点维修一例

楼主(2013-11-21):
                   今天客户送来几块板到店里来,客户说有2快有复位不跑码,一块不上电。因为是新手所以就先弄不上电的板,型号映泰NF520_A2G+,首先打值正常,上假负载--测试卡--插电源--触发--没反映。测跳冒正常--32.768M 一脚0.7 一脚1.01V,NV的桥不太正常 没管。测3VSB正常  第二个待机电压在桥旁某个电容上测得1.2V正常  25M正常。PWRGD_SB一般可以在IO上测IO型号IT8716F  85脚可以测试到,但此板没采用 又没图纸就没管了 继续往下测,测开机针只有1.2V左右 不正常。延开机正跑线进过一个电阻后就到了一个叫EH11A的三端稳压器,测稳压器输入脚5V输出只有1.2V,测反馈电阻R1 130欧  R2 160欧用稳压器测试工具计算,稳压器输出不正常。所以立即从废板中找了个1117换上, 触发开机,插上 CPU 内存正常跑码! 新手第一次发贴,呼喷!!!!

网友:
特地奉上 怎么在IO上测RSMRST脚位图。。。。

网友:
这个好,抄下来

网友:
后面的表格好,复制下来。

网友:
不错 ,想我 也只能 吹个网卡 换个 1117 其它还找不到测量点

网友:
这个1117坏的很多!表格很好!LZ好人呐。

网友:
一直在找71889的参数,谢谢了

网友:
71889的,很好,谢谢了

网友:
后面的表格收了,无私的楼主

网友:
这个表管用啊。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哪个坏了一般都发烫吧

网友:
这个资料要保存啊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金格 -4 严禁灌水

网友:
思路这么清晰,楼主还说新手,真是太谦虚了,向楼主学习

网友:
好样,我还没测过这么仔细的

网友:
楼主表格真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