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S115EC 不触发

楼主(2013-11-21):
SONY VPCS115EC  故障不触发 插电待机电流0.01 瞬间就没有了 ,没有3-5V, 本人自己感觉应该是隔离保护了, 但是我不会查 ,有谁修到过 , 或者知道, 指点指点  谢谢了!! 版号DAOGD3MBCDO

网友:
待机公共点有电压吗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过的  指点下

网友:
就应该是保护了  隔离怎么查啊  或者谁有图纸啊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啊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先找到图纸先

网友:
说的这么笼统,怎么给你分析

网友:
查保护隔离啊   先换一个充电芯片吧  不行  在看图纸弄  sony不好修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了,但是是大电流,插上电的1秒钟是大电流,1秒过后就不大电流,每次都是这样,谁遇到过

网友A:
有图纸的发一个,插电瞬间大电流,也没短路的,求高手帮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的发一个,插电瞬间大电流,也没短路的,求高手帮忙

这个本号难修 我都遇到俩个了 都是换的板子

网友:
南桥有问题,或者是5电容坏

网友:
5V后记有没有短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