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3N78 SE档4C

楼主(2013-11-21):
今天网吧送来两块华硕M3N78 SE的主板  开机D1-D3-45-4C然后就不动了  测量全板电压 无异常  内存工作条件都满足  然后又把内存拔了  还是档4C   刷BIOS 加焊桥 能弄的都弄了  还是这样  哪位大侠修过这样的主板  能否告诉一下啊  被这两块板弄的头疼,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告诉你把  因为你就是大傻逼

风神一笑 -3 -2 注意文明用语
海韵之恋 -10 注意文明用语

网友A: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尤其VDD和内存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内存工作条件,尤其VDD和内存总线供电

查了呀  条件基本上都满足的 先前我也是主要查内存的条件 根本没有异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家种地去吧你

回家把你种地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家把你种地里

马上我就呼你个驴熊

网友D:
查内存SM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内存SM总线电压是否正常。

内存的条件都是满足的  不插内存的时候代码也是一样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检测不到内存??

网友E:
哥们你这个板是AMD的吗??如果是考虑下CPU这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这个板是AMD的吗??如果是考虑下CPU这边有没有问题。。。

是的  CPU也换了 都是好的呀。。你的意思是不会是CPU座吧。。。。。。

网友F:
感觉还是桥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还是桥坏的可能性大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还不是太肯定 两块板子都是一样的问题 我好像记得M4N78 SE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  很是头疼

网友:
cpu坐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我还没修道CPU座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