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I系又一重大发现——独显问题可简单快速排查和解决

楼主(2013-11-21):
以联想Y470和G470为实例,这两种机器都是二代I系CPU加双显;再修到独显问题时发现断开独显供电上MOS管时同样可以正常跑码到亮机,整机装好后试机除发现不了独显外一切正常;昨天修到一台G470进水过五关斩六将从不加电到不触发到不跑码到亮机,再到整机测试发现独显驱动死活装不上,打感叹号;最后用户催的急,再用户同意取消独显后直接断PJ801后解决。

另一台Y470的机器,一美女用户的,也是进水,进的还不少;在另一家维修店别个直接报价换板,具体1K多少就不清楚了,我这边报维修价之后要求多给时间美女同意了,接着的维修过程不详谈了跟上面的G470一样,最后装机进系统之后正要看设备驱动的突然大短,拆机后发现独显上MOS管挂了,拆掉上MOS管PQ801和供电电感PL801之后试机OK了,等美女来之后再慢慢跟她沟通一下。

以上两例均为二代I系机器,三代的有待测试;一代的不行,一是上电时序过不了二是BIOS方面不能完美支持。

上述观点还请各位同行指正。
同时希望各位可以用手上的二代I系机器一试,发上其它确定可行的品牌机型,供大家参考!

不是所有二代都可以这样搞的
有隐瞒的东西,刘了一手吧,

网友A:
我只修过一个宏基的,没有显卡供电也亮机,但是掉电

网友:
如果可以进bioss的话可以把独显关了

网友B:
   有的机器从bios 里把独显屏蔽掉就好了    也可以安全模式 进去  系统  禁用 独显   上次有个就这样弄的

网友(点评):
不亮机就代表集显有问题,在DOS下用的是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机器从bios 里把独显屏蔽掉就好了    也可以安全模式 进去  系统  禁用 独显   上次有个就这样弄的

二代I系的BIOS里有关独显的选项吗?我没找到,能否举例?

网友:
学习了,以后试试看

网友:
这办法 倒是省不少事 赞

网友:
这办法不错,没碰到这样的问题,不过要从图纸上能看到,取下MOS管后不影响别的才行。先收了哈!

网友C:
我弄到一个B470 cpu坏了 cpu内部集成显卡坏了 能亮就是进系统花屏 想不用集显 怎么试都不行 只好花钱换U了 不知道能不能屏蔽掉集成的呢

网友(点评):
你把这个cpu直接上到其他只有独显的机器上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弄到一个B470 cpu坏了 cpu内部集成显卡坏了 能亮就是进系统花屏 想不用集显 怎么试都不行 只好花钱换U了  ...

集显估计不行,如果有单独显的BIOS可以一试,当然如果有高手能修改BIOS也可以一试;因为像联想E47的有些机器就没有集显没用上集显。

网友:
确实有修到过,联想的,独显挂了, 直接断开独显供电,一样的可以完美显示亮机,只能用集显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看到这种资料

网友:
联想一体机有试过,拆掉独显芯片 可以用集显

网友:
以后试试看

网友:
确实有修到过,联想的,独显挂了, 直接断开独显供电,一样的可以完美显示亮机,只能用集显
.

网友:
这个发现挺有价值的

网友:
重大发现,跟台机一样的原理,拔掉显卡用集显,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下次有碰到不会摸黑过河了

网友:
我记得可以直接在BIOS里面关闭独显把,那样也可以把

网友(点评):
楼主前面说了,不亮机你怎么进BIOS去?

网友:
看了,去掉独显供电用集显,以后肯定能用上

网友:
接着的维修过程不详谈了

网友:
马克,以后显卡问题就可以简便多了,省心省力

网友:
楼主分析有道理。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
现在双显的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点评):
这也得客户同意才行,客户不知道也可忽悠过去,但客户不同意还得花功夫搞好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不能用独显大多说人应该都能接受,楼主的办法很好,可是能长期用吗

网友:
下回研究下

网友:
不知道出了联想别的品牌机可不可以这样。这贴也是好贴。

网友:
如果二代双显卡都这样的话  那真是重大发现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G310的显卡死活不认驱动,装上就黑,只能进安全模式禁用独显,难道装不上驱动是独显坏了?换芯片能解决吗?

网友:
不错,很有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修过一个宏基的,没有显卡供电也亮机,但是掉电

应该彻底点断独显供电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很重要!

网友:
嘿嘿 这个真谢谢了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 省很多事情

网友:
谢谢,又学习了一招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清晰,维修技术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
断开独显 用着稳定吗

网友(2013-12-21):
笔记本本的BIOS很少有开关显卡这一项的。
很多什么都不能改。不像台式机

不过这是个重大的发现,有待验证其他牌子

网友:
独显用不了,修不出来么。。

网友:
二代的机器修过在设备管理器里认不到显卡的

网友:
没试过 学习了  如果直接去掉独显芯片也可以亮机吗?有谁试过?

网友:
其实改BIOS也可以……

网友:
但是游戏客户不可能只有集显的。、

网友:
给力学习了,这个发现真的很是好,没试过,以后试试

网友:
每次修到2代的我基本是先屏蔽了显卡的供电的。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呢 学习了 下次试试

网友:
好主意,对于对电脑显卡要求不高的来说还是可以的 总比换主板要剩下很多钱

网友:
这算什么  我修山寨的富士通飞利浦17笔记本  拆了9800显卡芯片  照样亮  原来北桥是965GM

网友:
双显卡都能改吧 楼主厉害啊

网友:
学习了,非常有用。

网友:
楼主写的好。赚钱之道才是王道。

网友(2014-02-27):
三代的 I系列部分可以,测试过一部分!

网友:
细心的孩子。

网友:
这个发现对维修同行来说  又是一个赚钱的机会啊

网友:
k42的关不了独显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秘密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拆电感有相同的效果吗?

网友:
前些日子修到过G470显卡坏了 最后换的显卡解决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你的这个方法

网友:
恩。我也遇到过一块宏基的,去掉供电电感,用集成亮机,不过没看是否是2代。

网友:
嗯,这是独显的更改资料,比较好用,大家看看就懂了。如果是集显的,那只能老实点修吧。

网友:
昨天发现Y470一样的问题,显卡感叹号,独显照用!

网友:
z学习了  下次试试

网友:
感叹号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呢

网友:
我遇到华硕的,在bios里关了独显还可以用

网友:
取掉显卡可不可以啦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好样的,这样也行!!

网友:
有什么效果啊

网友:
哥哥 你不是就是维修人经常说的独显改集显吗 把独显断了 只用集显

网友:
这意思就是砍掉一条腿走路?

网友:
信号是从南桥发出去的 所以去掉显卡也能亮

网友:
但是一些游戏客户根本不能接受你的做法。。

网友:
经验贴呀,必赞

网友:
那下次修到i系列的  试一下

网友:
只有二代I系列的支持吗,ATI的好像不行

网友(2013-11-21):
以联想Y470和G470为实例,这两种机器都是二代I系CPU加双显;再修到独显问题时发现断开独显供电上MOS管时同样可以正常跑码到亮机,整机装好后试机除发现不了独显外一切正常;昨天修到一台G470进水过五关斩六将从不加电到不触发到不跑码到亮机,再到整机测试发现独显驱动死活装不上,打感叹号;最后用户催的急,再用户同意取消独显后直接断PJ801后解决。

另一台Y470的机器,一美女用户的,也是进水,进的还不少;在另一家维修店别个直接报价换板,具体1K多少就不清楚了,我这边报维修价之后要求多给时间美女同意了,接着的维修过程不详谈了跟上面的G470一样,最后装机进系统之后正要看设备驱动的突然大短,拆机后发现独显上MOS管挂了,拆掉上MOS管PQ801和供电电感PL801之后试机OK了,等美女来之后再慢慢跟她沟通一下。

以上两例均为二代I系机器,三代的有待测试;一代的不行,一是上电时序过不了二是BIOS方面不能完美支持。

上述观点还请各位同行指正。
同时希望各位可以用手上的二代I系机器一试,发上其它确定可行的品牌机型,供大家参考!

网友(2014-03-04):
引用 网友C:
我弄到一个B470 cpu坏了 cpu内部集成显卡坏了 能亮就是进系统花屏 想不用集显 怎么试都不行 只好花钱换U了  ...

这办法 倒是省不少事 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修过一个宏基的,没有显卡供电也亮机,但是掉电

这办法 倒是省不少事 赞

网友:
我的独显 花屏 加焊 换显卡依旧   请问高手怎么办

网友:
双显卡的,这样改集显简单哦

网友:
这个也是一种方式啊

网友:
这个早就知道了,之前我们的做法都是BGA拆掉显卡。现在就直接彻底断开显卡供电。

网友:
真的假的  我汗    要去试试了
有一个g470显卡掉点了    最后换主板了      楼主早说 直接就修好了

网友:
如果要修好独显麻不麻烦呢?

网友:
我也有一个啊 就是不加电  郁闷的很啊

网友:
真的啊,我这有个宏基的,关也关不掉啊

网友:
很不错 长见识了!

网友:
哈哈我正在修G470呢 明天断开试试 哈哈 谢谢楼主

网友:
哦 还有这个办法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切掉独显,用集显,是这个意思不?

网友(2014-04-07):
如果可以进bioss的话可以把独显关了....

网友:
做个参考,以后省点时间

网友(2019-02-23):
不亮机能进BIOS那都是顶尖高手的技术 能不能教下我 我也想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