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62A不触发

楼主(2013-11-21):
手上有一台联想旭日C462A,板号:LA-3781P  待机电流偏高0.043 没有3V5V 不触发 不知道这款机子有没有 通病什么的!还有请大神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查一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看一下主板有没有进水的地方?

网友:
这个问题在下认为应该着重于保护隔离电路末端即公共点的电路接入点的滤波电容的查测哈在确定了这些以后再去鉴别系统供电电路的问题别上来就整系统供电哈
为了让你明晰思路这里我就多几句嘴哈
重点查测:所有断续直流供电的高管D级
                所有公共点接入负载的滤波电容
                所有供电芯片的供电输入引脚或者开启引脚
              最后一个可能性在个别电路中有通过分压电阻进行分压产生的分压电阻(这个故障点并不常见因为芝麻电阻的渺小性
              所以很难查所以故障也会比较的难找哈)
             最后一句话祝君好运哈

网友:
待机不对。这种情况一般为公共点有短路了

网友:
公共点电压量了吗?是多少?

网友:
这肯定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修机,上电之前最好先打下各电感和公共点的值,

网友:
已解决B+短路,我断开公共点找到一个小电容短路,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