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C222WT花屏

楼主(2013-11-21):
长时间不通电开机花屏,热机断电再开不花屏,感觉就像充电不够一样。花屏是一条线在屏的最上边慢慢的往下跑,跑完整个屏得十几分钟左右,线跑过的地方也就是线上面就正常了,线没过的地方就偏红,而且画面还会定屏(隔2秒定一次)。只要线条跑完了显示都正常了,就是关机不能太久,过久了又得重复上面的问题了。主芯片是TL2330ML,电源芯片是SM4005。用手触摸SM4005附近的电子元件线条会上下动。不要怀疑电源板和驱动板还有屏线。请大家帮帮忙。

补充内容 (2013-11-22 10:07):
像这种问题会不会是电源芯片的问题呢?

网友:
你都说了不要怀疑电源板,驱动板和屏线了,那就只剩屏坏了呗,你这问的也太有水平了吧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一下

网友:
换通用版测屏吧。再下结论。

网友:
我是想知道屏上哪个芯片出了故障,只有傻子才看不懂。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出现问题了,稳压IC电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按键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