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HTM265通病。

楼主(2013-11-21):
目前接到三块宏基HTM265主板,都是同一个问题,主板所有电压都正常插诊断卡跑9b  98  全都是BIOS的问题  刷了BIOS就好了。
   同时附上宏基HTM265 REV:1.0  原厂BIOS

HT265 V;1.0.rar

网友:
通病EC BIOS

网友:
这是acer的通报,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乱码的话一般是BIOS吧

网友: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为什么我涮了就不过呢

网友:
路过,以后碰到此板,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了

网友:
哎,这鸟主板,还挑内存条呢,害我重新下载了次。。重新刷了次

网友(2013-12-28):
谢谢楼主分享,现在正需要。

孤单的我、 -5 严禁灌水

网友:
3Q,又学到一招。

网友:
多谢,下载了一刷就OK了

网友(2016-09-05):
3.0的可以用吗

网友:
我的板开始不亮 本来是3.0的 我现在刷啦3。0机器可以亮啦   键盘鼠标 USB不能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这个刷了就好

网友:
谢谢楼主 又学到了一个通病

网友:
我是喜欢这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