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各大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2013-11-21):
新手很多地方不懂,求详细的解说

网友:
量各个电感,,楼主问问题要详细。。

网友:
买假负载吧,上面标注的标准电压。

网友:
假负载是方便一点。。。。

网友:
裸板未上电前 测量各大电感对地二极体值,待机3.3/5V 及LDO大概100+,总线供电老机器可能几十,新机器10以上就认为可以了,独立显卡0以上就可以了,CPU供电在不上CPU的时候对地应该300+但有的主板用的是带稳压功能的MOS管,50以上就认为OK了(今天修的是70—80左右),其他供电300以上都认为可以用稳压的MOS 80以上就可以了.
确定正常还需熟知各芯片组供电要求(例如VCCP总线在不同芯片组里电压不同1.2V/1.1V/1.05V都有)
如果有图纸最好了。
还有就是用示波器了 看波形,有无杂波来判断供电正常是否。
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明白些,供参考。欢迎指正批评。

网友A:
这个讲的详细  只不过没实践过,我一般用万用表量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讲的详细  只不过没实践过,我一般用万用表量一下

供电电流越大 对地阻值越低,上CPU后 CPU供电对地为0也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流越大 对地阻值越低,上CPU后 CPU供电对地为0也正常

应该是的   谢谢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主板还是笔记本?要根据时序来测

网友:
主要是测各部件的对地电压,主要搭电容和地线上

网友:
大部分主供电都是电源管理芯片,,2.3级管,电容,

网友:
确定主板厂商的上电时序

网友:
假负载还是方便一点,一般老手都用不着,新手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
还是有图纸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