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寸屏LED背光干扰屏

楼主(2013-11-21):
生意不好闲的帮人修移动DVD,故障现象如下:

网友:
放10几分钟后慢慢正常,检查发现时LED背光条干扰所致,抽出背光条后图像正常

网友:
曾用通用的液晶驱动板测试屏,没有这个问题,倒腾了一上午没有结果,哪个师傅给指点下,该怎么整,此机屏如下

网友:
供电不足吧

网友:
路过的,深有同感

网友:
轻微短路吧,供电不足

网友:
接着的维修过程不详谈了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哈

□大□东 -5 严禁灌水

网友:
背光灯怎么抽出来的
真厉害

网友:
此机以修好,结果连自己都不相信,是LED背光DC=DC转换板有问题,换了一块好了,因LED背光还能亮,所以忽略了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