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41笔记开机问题,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3-11-21):
问题:
宏碁4741机器
1.日在玩完某讯的网游XX联盟,输了点击失败。电脑屏幕变为黑色,貌似背景光亮着,无声音,鼠标点击也无反映。
2.后强制关机,重启,风扇转动,光驱响。显示器黑屏,无滴声。
3.过多次启动实验,电脑偶尔会显示第一点那样的黑色,或者会滴滴滴不停。
4.经过多次启动,电脑在一定时间可以正常启动,显示正常画面,在正常操作约20分钟,会黑白屏。或者变彩屏在变白色屏幕。
5.有次启动电脑日期回到2010年,通常电脑在不用很长一段时间(比如一晚),开机很容易,但是坚持并于了多久,屏幕变黑。
自己处理方式
1.查开检查了排线,重新拔插了
2.将内存条金手指部分用酒精清洗,并晾干
3.CUP,显卡重新涂抹散热硅脂,风扇清理,并滴入润滑油
4.将里面线路用黑色胶纸固定了一遍。
5.是不是主板电池没电了造成的呢?

跪求大神指点,另外我没学维修,只是在校生,若去修理,大概为多少钱。

网友:
先外接一个显示器试一下,电池应该是没电了。如果还不好,怀疑是显卡问题。不知您显卡芯片散热硅脂换了没有。

网友A:
4741主板的电池容量都不大,我2010年买的电脑用了两年半没电了,换了容量更大的2032.既然你启动一次日期回到了2010,那应该是CMOS电池没电了,我的没电时没出现进不去系统的问题,淘宝一个电池装上试试看吧。

网友:
  迅维年底大优惠

网友:
   去实地培训报销来回车费

网友:
i谢谢大神,更换了,开机后用鲁大师测温正常。但是过了10几分钟就黑屏了。奇怪的是,在开机正常2次3次以后就无法开机。等一晚上,就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741主板的电池容量都不大,我2010年买的电脑用了两年半没电了,换了容量更大的2032.既然你启动一次日期回到 ...

嗯,好的。 我看电池用塑料胶带包裹着,拆卸会出问题吗?

网友:
外界显示器看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好的。 我看电池用塑料胶带包裹着,拆卸会出问题吗?

把线一起拔下来,不要拆那个外面的热缩胶

网友C:
看看显卡和散热片接触好没有,好的话找个硬盘重新做下系统,一个一个排除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显卡和散热片接触好没有,好的话找个硬盘重新做下系统,一个一个排除嘛。。。

散热铜片上烙上显卡上的字了,估计显卡废了。是修显卡还是换主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