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1 965集显板,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3-11-21):
T61,965的集显,南桥是82801HEM,我没见过这个桥,保护隔离第一个MOS管没导通,P沟道的,G极19V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充电管理芯片坏了,还是EC坏了
芯片
不触发

网友:
这个就看你THINK 的机器待机电路熟悉不 保护隔离不过 查东芝芯片 工作条件

网友:
有待机么?楼主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G集要被拉低才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