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K90I掉电

楼主(2013-11-21):
半个月钱收到一个A1278,K90I的笔记本进水的,拆机一看U5400烧断了一个脚,直接料板换了上去就好了,昨天又回来了,发现上机就掉电,后来发现1.5V供电有问题,换了高低管后,供电正常。但还是掉电。但现象很奇怪,只要用表笔测试下1.05V的供电电感就不掉电。测试其他供电电感没有用。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师傅修过同样的故障

网友:
换过EC,BIOS没有换过,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
是不是1.05V的滤波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复查U5400,看看是否没焊好

网友:
同样问题 楼主 修好了没

网友:
R7052阻值变大没有 这个电阻坏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