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23掉电

楼主(2013-11-21):
查出是IMVP_VR_ON拉低0.26V。断开电阻。量VR_ON有3.3V。更换芯片没好··

网友A:
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
再换个试下呗

网友:
怎么会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坏了,

换过CPU没有好

网友B:
查一下这个芯片的周围元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这个芯片的周围元件吧

我帮他边上的所有小电容电阻都换了~~~也查了他的供电这些

网友:
那只有期待高手出现了,帮顶一下。

网友:
滤波电容有问题或者短路会导致开启信号拉低

网友C:
打一下那个脚的对地阻止呢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芯片?有图纸没,看下图纸上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一下那个脚的对地阻止呢

阻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什么芯片?有图纸没,看下图纸上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MX  17030G

网友:
mbx-223图纸

07. Sony M960_M970L-MBX-223.pdf

mbx-223

网友E:
差下后级有无短路

网友:
负载短路引起保护

网友:
cpU那短路了

网友:
   那个pr109电阻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下后级有无短路

量了下··没发现有···修的TM头都大了·······

网友:
负载短路引起的保护 开启信号被拉低!

网友F:
测下电阻两端的电压,是不是都变成低电平,如果都为低,那说明是供电后级有短路引起保护,如果只是一端为低电平另一端正常那你就短接下电阻试试,如果同样被拉低还是研究这个芯片吧,不要乱弄其他地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测下电阻两端的电压,是不是都变成低电平,如果都为低,那说明是供电后级有短路引起保护,如果只是一端为低 ...

短接就会拉低信号!!断开电阻就正常。我也查了下了他的一些控制信号。感觉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短接就会拉低信号!!断开电阻就正常。我也查了下了他的一些控制信号。感觉都正常!!

那你有没有测电阻两端的电压啊,看看是哪一面把电压拉低的,要是一端正常一端低电平,证明控制信号输出的芯片是正常的,那你就主要查低电平的那一面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短接就会拉低信号!!断开电阻就正常。我也查了下了他的一些控制信号。感觉都正常!!

先把故障点范围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