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D7750显卡装驱动黑屏

楼主(2013-11-21):
同行送来一片昂达HD7750显卡不装显卡驱动正常,装完驱动就黑屏了,加焊了下GPU涛声依旧,求

网友(点评):
加焊可能GPU也许被你搞出问题,也许,可能这个问题,教你怎么去测试,测量,你以难搞定,这种卡如果是行货,你去搞他,就等于爆费天物

网友:
这个应该就是显卡问题了,直接换一个吧。可能老化了

你真幽默
大师你模过这个型号的显卡吗,你就能知道以老化了,,这卡出来时间才半年呢,,

网友:
电子产品你能确定的了??刚出的机子都有坏的,只是提供你信息给你参考· 怎么做那是你自己决定的了。

网友:
根据经验,GPU坏,做亮机卡还可以,这系列这么快就有坏了,真可惜

网友:
发去换吧 ........

网友:
我有片9600GT 1G  公版 显卡  和你一样的情况  加焊GPU无果 重植  GPU  还是没用

网友:
这个卡应该还在保的吧!我们现在纯粹就是讨论一下问题,以前我遇到一块显卡也是这样,不装驱动可以亮屏,装驱动就黑,后来却是金手指接触不好,哈哈,没想到!

网友:
没搞头,发售后换卡

网友:
明显显卡驱动问题吧

网友:
楼上应该说暴殄(tian)天物吧

网友:
官方下驱动